变频器故障

楼主(2014-09-23):
变频供水系统无法处于恒压工作状态,变频器一启动出水压力达到恒定压力时不会降频保压,而是上升超过上限后停机,之后等压力下降后又再启动,请问下是哪里出错了,另外变频运行10分钟后会跳空开,是怎么回事呢,欧姆龙的变频.

网友A:
换变频器先试试

楼主:
无法保压,是变频器故障还是PLC?是PID设置错误吗?

网友B:
现象描述这么清楚,说明变频按上下限方式控制了呗。

空开跳了,比较一下变频与空开的电流值是否匹配,如果匹配,实测电流,电流确实超了,变频小了或负载大了或变频有问题,电流没超就是开关有问题;如果不匹配,空开小的话换空开

网友C:
    新安装机器或是已经运行了一段时间的老机器?如3楼那样测试电流判断。

楼主:
运行一年以上的机器了,之前没问题的,变频和电机功率是匹配的,负载会突然变大吗,是什么原因呢,因为没人去调整什么呀,还是变频器老化运行不稳定了,有时是连续一天跳三到四次,有时又好几个星期都没跳,在这期间负载和参数等都没有动过。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大师能详细解释下变频器的问题,谢谢了

网友D:
这种情况多数是设置有问题!

网友E:
我也遇到了。lz解决了吗?

网友F:
如果是运行一年以上,才出现的问题,那就按照变频器的外围元件找毛病。比如压力传感器的信号是否有问题了?再比如电机的电缆线或接点有问题了?等等。

网友G:
这应该是压力传感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