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23):
台达伺服电机出现位报警(置误差控制过),是什么原因?急,急,急;用了两天就出现这个报警现象。

网友A:
这样一般是机械部分有卡现象。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上午调了一下,好像是脉冲频率变化太快了,把转速度调快了,现象消失了。补充,电机,驱动器是旧的,会不会转差太快之故报警,又活着是负载太大,驱动器的功率偏小?

楼主:
回复 楼主:
大侠又出现这个问题了,那边又打来电话了都不知什么原因?

楼主:
回复 楼主:
很急啊,怎么排除去啊

网友A:
这样看来就是机械有问题了。补充一点,电机三相有条线接触不良也会这样。

网友B:
是不是小马拉大车哦?

网友C:
电机三相其中有一条接触不良或线序接错

网友D:
驱动器公共端的线松动也有可能会报这个错误,之前碰到过一次

楼主:
回复 网友A:
负载不大,理论上驱动器还有余量。昨天去看了下,PLC程序里有脉冲显示,伺服电机不动,伺服驱动器也没有报警显示,重新开电也没有用。停电后,人工把皮带轮转动几下,机器又正常工作,故障就消失,等了几个小时不再出现。神奇的现象,不知几时又会出现。电机线没有松动,相序错了根本就不会转,哪可能转了几个小时,或几天,就突然不会转。

楼主:
回复 网友D:
哪跟公共端,驱动器的CON1中的COM端,还是电机线的公共端?还是编码器线?

楼主:
这套伺服控制系统是旧的,PLC是新的。现在不能确定是PLC程序问题,还是驱动器问题,又或者机械问题,还是接线问题?这个现象不是一直出现,人在那儿,又不见得碰得上,一回来那边电话就过来,见鬼了。哪位大神,赐教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哦,神一样的离奇喔,现象不再显现,就不知几时有蹦出来,这几天被客户那边折腾死了。个把星期了

网友D:
回复 楼主:
驱动器的CON1的COM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