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23):
松下A5伺服电机A相输出怎么接到PLC高数计数口,需要差分转集电极驱动么,还是直接连接

网友A:
呵呵;伺服上一般是差分输出,你需要转换成集电极开路输出;

网友B:
看你PLC的输入特性,不同就要转换。
加高速光耦或是专门的转换芯片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