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23):
   绕组是变压器的心脏,是变压器传输、变换电能的核心。绕组绝缘可靠是变压器长期安全运行的基本保证。对于高电压变压器的绕组绝缘变得尤为重要。它不仅直接影响变压器的绝缘性能,并且由于绝缘所占的比例较大,对变压器的技术性能、经济指标也有很大的影响。变压器的绕组绝缘一旦发生损坏,将造成严重后果。今天为大家分析一下变压器绕组绝缘损坏的原因,希望能引起重视。
   通常变压器绕组绝缘损坏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1)线路的短路故障和负荷的急剧多变,使变压器的电流超过额定电流的几倍或十几倍以上,这时,绕组受到很大的电磁力矩而发生位移或形变。另外,由于电流的急剧增大,将使绕组温度迅速升高。而导致绝缘损坏。
  (2)变压器长时间的过负荷运行绕组产生高温,将绝缘烧焦。可能变成损片而脱落。造成匝间或层间短路。
  (3)绕组绝缘受潮口这多是因为绕组里层浸漆不透和绝缘油含水分所致,这种情况容易造成匝间短路。
  (4)绕组接头和分接开关接触不良口在带负载运行时。接头发热损坏附近的局部绝缘。造成匝间或层间短路,以至接头松开,使绕组断线。
  (5)变压器的停、送电和雷电波使绕组绝缘因过电压而被击穿。

网友A:
绕组的设计、制造,应当考虑到了常规因素的影响,例如变压器的停、送电;
当然操作、使用时,能够注意的,也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