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23):
一个棉纺行业要求对一个设备的转速进行控制,400转、每分钟。他原来用的是接近开关,现用PLC改造,PLC的输入端能直接接光电开关吗?请师傅们指教

网友A:
400转是变频器控制还是直流调速控制,光电开关直接输入x0 ,用SPD 指令测脉冲数再转换成转速跟 400转作比较来娇正转速,当然400是设定值。个人看法如有不当请不要见怪,因本人是菜鸟。

网友B:
    可以用。要想用光电开关,需要做些工作。
    假设原来旋转部件转一圈,接近开关计数为N次。
    先在旋转部件上开N个孔,光电开关安装在靠近旋转部件一侧附近,光电开关从此孔接收通断信号,信号送PLC处理。
    注意光电开关的输出类型。

网友C:
可以的,用高速计数器的功能

楼主:
谢谢各位!改造时不需要买专门的高速计数器吧?400转/分钟的速度不算太高啊!

网友D:
fx系列前面几个输入点可以接高速信号,能进行高速计数,但要注意那信号要是集电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