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23):
今厂内一套设备要开车,装置区内有18台浮球液位计,偶到现场一个一个查看运行性能,发现几台变送器的零点、满度不准,由于是机械式的,里面内装两个调整电位器,可是大部分的零点调整电位器失灵,用万用表测量也是好的,不知何原因,由于时间紧迫,只好用安装调零粗调加满度电位器调整,不知什么原因为什么零点的电位器会失灵呢?

网友A:
   看情形,好象是设备闲置很长时间了,环境是露天的?是外接电位器调整的吗?
   长期外露,可能导致导电层表面变化而使电路工作点偏移。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是石油炼制塔器,露天安装,环境是恶劣点,但失效的大部分是零点的电位器,而满度的却没有一个失灵,有点搞不懂。

网友A:
  重点检查零点的电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