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23):
我的变频器是伦茨9300系列的,我的编程电缆型号是EMF2177IB,我想知道电脑和变频器通讯时,此型号的编程电缆是那种协议,通讯的参数怎样设置,如波特率等。

网友A:
你的电缆是一端usb口一端有三根线的吗?如果是,就是can通讯线,选最后一个,连接93的最上方的三位端子。点软件里的自动搜寻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