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23):
两台安川伺服同步,采用跟随控制,主机速度模式,从机在转矩模式下如何接线,也就是说主机的哪个信号输出接到从机的9脚和10脚呢?

网友A:
这个真心不知道.不过很关心这个结果!打电话问问安川的服务!

网友B(2014-10-25):
是用运动控制器控制吗?是什么型号的伺服控制器,是总线型,还是脉冲型的?

楼主(2015-06-12):
最后主机用的速度模式,从机用的位置模式,成功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最后主机用的速度模式,从机用的位置模式,成功了

从机用的位置模式是怎么实现的?  是采用主机的编码器信号来做跟随的吗

网友D(2017-04-18):
你这个是怎么做的,想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