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23):
工厂有一5.5KW日博变频器开机上电正常,但接电机启动立即报OC过流故障,各位大侠帮我判断一下,谢谢

网友A:
那先看看电机 和线好不好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线和电机没问题的,因为我换了一个变频器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线和电机没问题的,因为我换了一个变频器就好了。
   那就是变频器的问题.

网友C:
变频器的参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