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忙分析下程序

楼主(2014-09-23):
这个程序如何实现电机软起动 还有那个启动条件是M1.0先解除互锁 具体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A:
软启动?主电路呢?

网友B:
网络3的M1.0错了,

网友C:
没做过PLC驱动电机,简单说下愚见:
1、I0.0为on时电机启动,I0.1为off时电机停止。I0.0为on和I0.1为off为相反逻辑。网络一和二是为了防止这种情况而设计的。即我要求电机启动的时候不能有电机停止指令触发。电机停止时不能有电机启动的指令触发。
2、Q0.0为on时电机软启动,开启5s的定时器,5s时间到接通旁路接触器,电机满功率工作。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啊 只有plc接线图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设置这种相反逻辑 在实际操作中有什么好处呢

网友C:
回复 楼主:
当然是防止由于程序设计缺陷而导致的误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