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科剃须刀,求维修方法

楼主(2014-09-23):
老板有一把飞科的fs325剃须刀坏了,叫我修。
插上电,指示灯不亮,充不进电,请教大家怎么修。

网友A:
老板?表情给他丈母娘看看

网友B:
不会修就不要接手了,估计老板还指望你自己掏腰包买零件回来替他修好呢。

网友C:
这是个棘手的问题!

网友D:
直接TB配件更换掉嘿嘿。

网友E:
呵呵,我们公司领导以前两个小家用电器都被我们给修坏了,现在也不拿了。

网友F:
看看D2是不是有问题了!

网友G:
老板啊?换新的多好!

网友H:
看看电机是多大电压,如果是5v,直接接个usb线就ok,如果3v,usb线上串两个二级管也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