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23):
近段时间发现使用的真空镀膜设备上的电离规管坏的频率很高,基本一个星期更换一个,请教各位大侠,引起电离规管坏的原因有哪些?如何处理?谢谢!!!

网友A:
负载是流太大了,钩表测试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负载电流太大?钩表测量一下?怎么测呢?是灯丝阻值变化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离规管时测量真空度的10(-2)pa以下的,就是达到10(-2)pa以下后变化太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