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一控多

楼主(2014-09-23):
刚接触plc我想用三菱fx2n实现一个输入控制多种变化    例如第一次按下SB1彩灯从左往右流动,第二次按下SB1彩灯从右往左流动。请教给位前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接触plc我想用三菱fx2n实现一个输入控制多种变化    例如第一次按下SB1彩灯从左往右流动,第二次按下SB1彩灯从右往左流动。请教给位前辈

使用比较指令就可以实现选择性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