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个什么程序

楼主(2014-09-23):
帮看看这是个什么通讯程序,各个数字代表的什么含义,这是怎么编的为啥指令树中没有/最好说详细点,谢谢大家。

网友A:
这是个s7-200 modbus从站块。最上面的那个引用错误,应该用SM0.1,并非是SM0.0。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请问这个程序在编程软件项目树哪个里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s7-200 modbus从站块。最上面的那个引用错误,应该用SM0.1,并非是SM0.0。
为什么非得要是SM0.1呢?

网友C:
回复 楼主:
在树下面的库里面,你的step7要按照modbus库,自己去西门子网址搜索下

网友C:
回复 网友B:
sm0.1上电导通一次,sm0.0一直导通,看下modbus块的说明就知道了

网友D:
MODBUS RTU 通讯 从站程序。该库文件在本站货西门子官网可以下载  MODBUS库文件

网友E:
这是个s7-200 modbus从站标准块,直接调用 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不懂她的作用,能说下嘛

网友F:
雨的印痕
回答的很祥细!

楼主:
回复 网友G:
麻烦再问下师傅那主站怎么编呢、

网友G:
打开链接:http://www.ad.siemens.com.cn/download/docMessage.aspx?ID=1348&loginID=&srno=&sendtime=

下载这个文档:《Micro’n Power S7-200 LOGO! SITOP 参考》V1.1版本

在树目录里的S7-200通信里有详细的说明。

同时编程软件的必须有该指令的库文件

再关注下《S7-200可编程控制器系统手册》里的12章:‘使用Modbus协议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