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23):
由台达Dvp—24ES的pLC控制卷窜门电机正反转,2个线圈电压是24v的中间继电器,2个行程限位开关,2个启动按纽,1个停止按钮,pLc的供电电源为220v。请问梯形图怎么写?以上元件怎么根据梯形图进行外部接线?求大师解决—下当务之急!谢谢!

网友A:
这个很简单,估计plc手册上都有类似的例程,还是自己搞定吧。

网友B:
你这个都不会,画好图,写好程序估计你也不会

楼主:
会就不用请问各位大师了,刚接触pLc,请大家多多指教。

楼主:
主要是不知道外部怎么接线?求大神们帮忙解答—下,谢谢!

网友C:
  先把台达Dvp—24ES的说明书从头看到尾,再从尾看到头,并做记录,反复3遍,应该会每次都有进步,给自己点信心,祝成功.

网友D:
接线很简单
com点接24v正或者负
另外24v接输入信号进plc输入点

楼主:
在此先谢谢5楼6楼的大师些。

楼主:
6楼的大师你能不能给我画个草图,或都讲详细—些啊?因为现在这个pLc没有说明书了,原来的梯形图都搞不见了。

楼主:
求各位大师画个外部硬件接线草图。急用!谢谢!

网友E:
还是找大师亲自教你吧。

网友D:
这个也算不上大师
最最基础的plc知识了

楼主:
麻烦11楼的师兄费心帮忙解决1下,急用,谢谢!

网友F:
基础知识,看书去。

网友G:
那,这个是台达接线的视频教程,你自己去看!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686.1000925.1000774.19.w6XDL5&id=39609569990

楼主:
要购买给钱哦,14楼的大师!

网友H:
楼主为啥不自己尝试一下

楼主:
没弄懂不要轻意尝试,要烧坏设备。

网友I:
买本书看看吧,我上月买了有这个图纸

网友J:
这种控制要求,不用PLC控制都不复杂。按钮分配:两个启动按钮,一个为自动,一个为手动;停止按钮为紧急停止。两个行程开关,共占用5个I输入点,两个中间继电器占用2个O输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