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24):
维纶TK6070IK触摸屏,校准时十字光标均可以点到,就是到了恢复出厂设置吗?这里点按钮无效,不论YES  NO
当然NO有倒计时 到时会自动跳转画面。再往后的按钮就都不灵了,但是PLC的动作什么的反映到屏上有反应的,按理说能较屏,硬件应该没有问题,固件的话在EB8000里也重新下过了,可是故障依旧,会是什么情况呢?

网友A:
可能是触板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也就是说,要换屏?

网友B:
换触控板就行了

网友C:
会不会是你的HMI型号写错了?tk6070ikHMI型号为tk6070ih,如果型号 错误是会导致触摸屏按动元件无反应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型号没错.可能就是触摸板坏了.

网友C(2014-10-24):
按照你说的 ,点10字光标有反应,触摸面板应该是正常的,如果到点击yes的时候不行,是否你在做此动作的时候,连接plc了,在做上传下载或者触摸校正初始化等是不可以与PLc连接的

网友D:
你初始化试试

网友E:
5楼的赞一个

楼主:
一楼 说的我信了,也就没有再修!

网友F(2014-12-03):
楼主  可以把你做的发给我学习一下么QQ759444201

网友G(2015-04-01):
触摸屏是什么时间的!用久的话触摸板可能老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