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24):
    一个 大 米仓 准备使用 100 个温度采集器对其进行监控,能在屏上显示 所 点采集分布图 和 温度, 并能对设置 报警温度,如超过 50 度报警 指示灯和 喇叭,  最远的 两个仓 约 130 M , 现在不知道硬件采用哪种性价比最高?

   国产PLC + 屏 ?  还有 温度传感器使用哪一种型号 ?  到 PLC 模拟量传感器的接线最长一般能是多少 ?

   有朋友有相关的项目吗,拿点来分享一下呀 ?

网友A:
PT100的传感器这个热阻在低温下是不错的,再就是线路的走设了,最好使用总线式的,因为并不是特别重要的检测,相比较工业生产来说,这就是一个温度采集而已,总线投资少,施工简单,最后加一个总线式的多路温度显示报警仪即可。

网友B:
如果远的话呢 就采用电流信号 纯电阻信号会受距离影响有变化嘀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不怕不怕,热电阻 有三线、四线制。

网友C:
电阻的应该便宜点
电流信号应该稳定些

网友D:
都什么年代了?还不使用网络呢?特别是这种远距离大批信号的传输监控,采用智能传感器的IO端子,远距离的数字化通讯监控,从可靠性来说,更胜一筹。

可以上网的PT100传感器检测系统,性价比为最。

网友E:
釆集器    总线   组态软件   计算机  就行了 成本还低

网友F:
傳感器最好用總線型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你的意思是直接使用 温度采集器 吗 ? 有好的推荐吗 ?

网友G:
回复 楼主:
18B20试试 其实是让你选择远程IO 直接485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