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24):
台达A2系列400V中高惯量电机额定转速1500转每分钟  ,原来电机是3KW,现在的应用是小车行走需要用到2500转才能达到速度要求,请问各位师傅原来电机还能用吗?还是换更大功率的电机或者3000转的电机?

网友A:
呵呵;需要换电机了;如果还需要原来相同的扭矩,那么电机的功率也要放大,对应驱动器也要换了;

楼主:
谢谢了!那么功率放大多少和速度大概是一个什么比例?换成4.5kw是否可以?

网友A:
如果你还需要相同的力矩,如果换成3000P/R的电机,功率换2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