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24):
 对于配电柜排版,大家是否什么什么心得呢? 配电柜排版要注意哪些细节呢?

发热量、干扰、散热、布线

各个方面的要求,哪位大侠指点小弟一二!感激不尽

网友A:
美观,   自然 ,  好进线 出线

网友B:
容易检修.

网友C:
质量,美观,散热,干扰,方便
还有要经济

网友D:
工艺要美,操作简单,质量可靠,维护方便,安装方便等

网友E:
首先要保证能用。。。

网友F:
您好,我就跟大家分享我的经验:1)处理干扰,布置线路时,可以将强电部分和弱点部分分开。以上图为例,可以将强力线路尽可能放置于A区域,至于PLC线路可放置在右边的大线槽里。这样可以避免出现强弱电相互干扰。2)散热,以图为例:由于三极开关、接触器、保险丝等元件在长时间工作状态下,其或多或少都会产生热能,所以相互之间需要保持间隙,我的习惯保持为1-2cm。3)在布置线路时,其端子放置安装板的下方,就是C区域,这样无论接线,查线都一目了然。3)一些重要的元器件,可放置在安装板的上方,如B区域。

楼主:
回复 网友F:
十分感谢!!1

网友G:
回复 网友F:
我觉得PLC位置应该尽量低

网友F:
回复 网友G:
zheng工,请说出理由,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F:
回复 楼主:
这张是二次回路接线排版

网友F:
两年前的客户现场柜子

网友F:
客户现场操作台接线

网友F:
客户现场工作状态的某一控制柜

网友F:
生产车间的半成品。

网友F:
生产车间的成品滤波补偿控制柜

网友F:
客户车间现场控制柜

网友F:
今天我把我三年来在自动化设备公司的经验都分享一下

网友F:
一次系统开关柜

网友F:
补偿柜
一次开关柜

楼主:
漂亮 漂亮 漂亮,@Victor-韦
感谢您的分享

网友F:
工作状态的PLC柜

网友F:
回复 网友G:
这张图是国有企业的标准柜,在这里我借用一下,希望见谅

楼主:
回复 网友F:
漂亮 漂亮 漂亮

网友H:
关注,,,,,
相信自己!就一定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