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师傅:

楼主(2014-09-24):
请教师傅:
我实在看不懂这铭牌的意思。
这里的“GP37W2-BG41-24V”是什么东西?
买屏的时候写“GP37W2-BG41-24V”就可以买到?
“TYPE 2880052-01”就是型号吧?
这个“GP37W2-BG41-24V”屏究竟是属于哪个系列的?
是属于GP3000Series系列吗?
用“GP-Pro EX”这个软件编辑可以吗?

网友A:
GP37W2-BG41-24V 这是是型号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教师傅:
我实在看不懂这铭牌的意思。
这里的“GP37W2-BG41-24V”是什么东西?
买屏的时候写“GP37W2-BG41-24V”就可以买到?
“TYPE 2880052-01”就是型号吧?
这个“GP37W2-BG41-24V”屏究竟是属于哪个系列的?
是属于GP3000Series系列吗?
用“GP-Pro EX”这个软件编辑可以吗?
型号:GP37W2-BG41-24V
它隶属于2000系列,只能使用早期的软件:GP-PRO/PBIII,这个系列已经停产了。

网友C:
软件上选择GP70系列--GP37W2
该型号目前正常销售中。

网友D:
用这个编辑

网友E:
呵呵;很常见的一款;在台湾生产的,这款国内还用的相当的多;

楼主:
“软件上选择GP70系列--GP37W2”
我就搞不懂,看到这个PRO-FACE触摸屏的铭牌,怎么知道这个屏是属于哪个系列?
PRO-FACE这方面好像有点乱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软件上选择GP70系列--GP37W2”
我就搞不懂,看到这个PRO-FACE触摸屏的铭牌,怎么知道这个屏是属于哪个系列?
PRO-FACE这方面好像有点乱呀!
要了解这个产品系列,难道不是通过厂家的选型手册得知的吗?

网友F:
自己安装好软件
打开看看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