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事什么元件?

楼主(2014-09-24):
朋友叫帮忙修一部切肉机(不转),查到图中框框的元件断路了。
线路很简单,就是继电器线圈串了这东西。
想看看这是什么元件,但几乎要整个切肉机拆散才看得到。
我在想这东西可能就是一个热敏电阻,用来保护轴承,以免温度过高烧坏轴承。
但好像也不对,干嘛两个轴承只装一个这东西?
切肉机上铭牌不见了,说明书也没有。
我直接把这东西两端的连线拧在一起了,开机OK。
但就是想弄明白这是什么元件,知道的师傅告诉一下。
谢了。

网友A:
东西拆下看看。

网友B:
看不出是什么。拆下看比较清楚。

网友C:
单相马达?

网友D:
这东西真简单。

网友E:
这装备有说明书也不一定会告诉你是什么?

网友F:
堵转传感器。

网友G:
你不能短起来,它烧断肯定是温度高保护了,那是个低熔点合金

网友H:
偶感觉是一个测速或者检测齿轮转动的传感器,就如同光电传感器一样测量齿轮的转速输出脉冲信号。

网友I:
我没看清楚

网友J:
建议拍个微距

网友K:
    两根线的元件吗?换个角度拍个可以观察的图片?

楼主:
没有角度了!最好只能拍成这样了。能拆出来看的话,就得把机器拆散了。要是拆散的话,我也就不用放到工控网上了

网友F:
没事,让客户在切肉的时候盯紧机器就得了,不能扔骨头进去切导致堵转,不能在堵转的时候还拼命的加肉进去。
大不了就是烧马达吧,烧了再拿给你,你就可以练修马达绕组的技术了,顺便把机器大卸八块,看究竟是什么传感器。

网友F:
我记得有一种切肉机,保护功能很完善的。
当机器堵转的时候,超过一定的时间还不能继续运转切肉,就会自动反转进行退出切料,比如骨头等等。

网友L:
是不是温控器啊,你量下看通不通.通的话应该是温控器.

网友M:
跟热水器上一个道理

网友N:
没看清是什么。

网友K:
     切肉机,根据安装位置及方式判断是温控还是其它类型的保护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