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24):
负载不大,理论上驱动器还很有余量。昨天去看了下,PLC程序里有脉冲显示,伺服电机不动,伺服驱动器也没有报警显示,重新开电也没有用。停电后,人工把皮带轮转动几下,机器又正常工作,故障就消失,等了几个小时不再出现。神奇的现象,不知几时又会出现。电机线没有松动,相序错了根本就不会转,哪可能转了几个小时,或几天,就突然不会转。这套伺服控制系统是旧的,PLC是新的。现在不能确定是PLC程序问题,还是驱动器问题,又或者机械问题,还是接线问题?这个现象不是一直出现,人在那儿,又不见得碰得上,一回来那边电话就过来。哪位大神,赐教一下。

网友A:
可以监视驱动器接收的脉冲。试试把PLC的0V接地看看还会不会。。

楼主:
回复 网友A:
监视驱动器可以理解,不知道PLC中0V接地什么意思?PLC输入电源,我用的是PLC内部供电24V直流电源,这样可以接地么?当时没量PLC输出的Y0,Y1的脉冲电压,以及驱动器的脉冲显示,等会想做,现象却不在再显现。大神您觉得呢?

网友B:
以前经验
1、检查伺服通讯线,有没有破皮、多股线打姣现象(会出现内断现象,观察不出来,伺服通讯线有打姣现象就要更换耐折性专用通讯线才行,此状态多数情况会报警)。
2、检查控制伺服放大器启动条件的外部继电器,多因为触点老化出现偶尔的异常。(此状态不会报警,但伺服在启动时需要复位及原点复归,并且监控位置D值会跑偏)
3、PLC监控伺服启动的各个条件。

楼主:
回复 网友B:
线看不出来,这等于电路板虚焊的原理一样,比较难排查,但像你说的一般情况会有报警信息,除非三根电机线输出没接好,不会显示;伺服启动用的是内置,也就不需要继电器,只要拨开空气开关就得电。第三条不是很理解

网友A:
0V接地抗干扰。

网友C:
人工把皮带轮转动几下,故障就消失了,是巧合,还是真的是问题所在,表示好奇。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本人也是云里雾里,等下次碰到了,发挥你的好奇。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PLC内接24v电源可以接地么?你的意思是把PLC输入的0V接地,还是把输出端的0V接地?

网友D:
出现故障后不要动皮带,把驱动器P2-30设定1,点动开一下如果有运转说明伺服系统是正常的,否则要检查控制信号了。

网友E(2019-12-06):
你好,我最近好几台设备也出现同样的问题,找不到原因,请问你当时找到原因了吗?怎么解决的?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