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24):
一组脉冲输出可以控制2台步进吗?一台是DC24V电源,另一台是AC220V,三相输出接步进电机。

网友A:
一样的驱动器接过。电压不一样的不好说,理论上是可以的,实际上行不行就没有试过。

网友B:
只要驱动能力足够当然可以了,但是,一般都这样,因为一旦出问题,殃及两个负载端都会有事。

网友C:
中间加驱动应该好点。245芯片这类的。

网友D:
没试过,用两个驱动器,把上位机脉冲分两路,不知可行不?

网友E:
搞设备稳定性第一,没必要这样计算成本;

网友F:
我这个理一个搞家电的说可以,用个电路,兵分2路出脉冲。具体怎么弄的不知道,不过可以用继电器转换。

楼主:
回复 网友A:
驱动器一样,是把PU+,PU-,DR+,DR-这四点各自并起来?

楼主:
回复 网友B:
驱动能力不够是会出现什么个情况,步进带不起来?

楼主:
回复 网友C:
245芯片这个完全不懂

楼主:
回复 网友E:
客户有这样说,就来论坛看看,学习学习

网友B:
回复 楼主:
所为驱动能力不够,就是输出脉冲信号的负载太重,会把信号的幅值和波形衰减或者畸变,导致接收信号端得到的信号失真,起不到有效地给定作用。
正常的脉冲输出给定是,把一个信号通过两个驱动分别输出给两处去控制。这样就会可靠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把一个信号通过两个驱动分别输出给两处去控制,这句不太理解,麻烦解释下

网友B:
回复 楼主:
啊?这都不理解吗?做过弱电控制的项目,这个不难理解的,其实很简单,就是把一个脉冲信号输入带两个门电路或者三极管的开关电路输入,有他们各自的输出去驱动两个不同的负载就可以了。我这里说的是分立元件的结构,如果是采用PLC,就是一个信号通过两个脉冲输出口去驱动各自的负载。
唉...,很无语呀....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电路的话就不太懂了,PLC的话就是要多一组脉冲输出了
呵呵,菜鸟一个,见谅

网友A:
引用 楼主:
驱动器一样,是把PU+,PU-,DR+,DR-这四点各自并起来?
是的。

楼主:
感谢以上各位的帮助

网友G:
一组脉冲输出接一个电子开关(目的是脉冲放大,增加驱动能力),电子开关的信号再送到伺服.

网友H:
没必要这么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