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24):
做一个小玩意儿,需要用DSP或者MCU信号去点数码管,同时接受按键信号,但是八段数码管加上片选加上按键需要十几个信号线,对DSP的IO引脚造成极大的占用,同时连接器也不好选择,请问有什么好的通讯方式可以解决,用什么片子来进行中间接受,谢谢!

网友A:
一般来讲,数码管74ls164和74ls595都可以。按键可以扫描,矩阵式。

楼主(2015-05-14):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
你说的这两个片子,可以实现串口入并口出,节省DSP接口的作用,但比如说要点的数码管比较多,是不是需要并联啊,又该如何实现片选呢?还有,按键怎么矩阵扫描啊,毕竟这两个片子都是单向的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
你说的这两个片子,可以实现串口入并口出,节省DSP接口的作用,但比如说要点的数码管比较多,是不是需要并联啊,又该如何实现片选呢?还有,按键怎么矩阵扫描啊,毕竟这两个片子都是单向的啊
如果一个口带的数码管多需要加驱动芯片,片选的选择在片子上有引脚,如果多可以用74138.至于矩阵扫描时按键的不是用这两种片子的。您还是多看看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