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24):
速度可以在人机界面上可以设置!例如;多少转/每秒   各位大神提示一下小弟刚学工控不久
新人一枚!大神求罩!

楼主:
这个论坛怎么这么冷清啊
新人一枚!大神求罩!

网友A:
这是由速度 和脉冲数量决定的 速度就是频率 个数就是走多远

网友B:
脉冲频率,脉冲量,进行乘除运算,再弄个寄存器链接到人机界面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我也知道
新人一枚!大神求罩!

楼主:
回复 网友B:
求运算方法!
新人一枚!大神求罩!

网友C:
引用 楼主:
求运算方法!
   数学啊.
    速度在人机界面上设置!例如;10转/每秒
     假设500个脉冲/转,则每秒应该跑:10转/秒*500个/转=5000个脉冲

楼主:
回复 网友C:
鸡道了!谢谢
新人一枚!大神求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