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24):
要求台达DVP—24ES的PLC控制卷帘门电机正反转,硬件有:2个线圈电压为24v的中间继电器,2个启动按钮,1个停止铵钮,2个行程开关,PLC供电电源为220v交流电。请大师帮忙设计—下外部硬件接线草图,以及梯形图!希望大师指点小弟—下,谢谢!

网友A:
让别人替你设计?这不是在索要免费的午餐吗?估计够呛。如果你不会使用这款PLC,可以找厂家的技术支持,指导你自己去完成这个简单的控制流程。

网友B:
没人帮你,自己DIY吧

网友C:
这个应该只是学习的例子,控制一个电机正反转,如果过程不复杂,没必要用PLC,楼主是吧?

楼主:
3楼师兄情况是这样的,公司原来的卷帘门是以前师傅改成pLc控制的,现在门开启后下不来了,我拆下来无法复原了。我对pLc涉及较少。所以希望大家指导—下。让它恢复正常

楼主:
1楼楼主那样说就不对了,在这里我们就是大家互相交流,互相学习嘛,共同探讨,提升各白噻。

网友D:
你对PLC不了解,简单电路你可以改为接触器控制啊,可必搞得那么复杂。

楼主:
希望大师们指点指点提升自己。要从不了解到了解,最后到熟悉嘛!小弟在这里谢谢大家,渴望真正的高手指教。

网友E:
这个是铁卷帘门还是快速的,普通的卷帘门用PLC奢侈了吧。

网友F:
你找本台达PLC编程书看一下,你就明白啦。不明白,问我。

楼主:
好!谢谢9楼的大师。
我主要是不明白24v和24G以及s/s是什么作用?,24v和24G用万用表电阻档测量,宅们都是通的,但调换表笔他们阻值不-样?是怎么回事?

网友G:
你还是懒呀,去找个手册看一下不就清楚啦。发个图片你自己看看就清楚了。

网友H:
你没有原样接回去的本事,就敢拆,胆太肥啦.
很简单的毛病,让你整瘫了,典型的庸医.

楼主:
13楼的,你把我贴子看完再发表伓的演讲,啃起半块就跑。

楼主:
大师,主要是提升—下自己嘛,它原来也是别的师傅改成pLc的,只是现在故障了。

网友I:
第一步,先用继电器、交流接触器电路让卷帘门正常关闭。
第二步,网上下载PLC资料、编程软件,边学边实践,这样即不耽误本职工作,又能借此机会学点东西。

网友J:
引用 楼主:
好!谢谢9楼的大师。
我主要是不明白24v和24G以及s/s是什么作用?,24v和24G用万用表电阻档测量,宅们都是通的,但调换表笔他们阻值不-样?是怎么回事?
  24v和24G分别是直流24V电源的正负端,用万用表电阻档量是量不出什么效果的.
  看看12楼朋友给你的接线图.

网友K:
手册看一下就清楚了

楼主:
谢谢各位。那么y输出端com1与中间继电器的线圈怎么接线啊?24v线圈电压的电源在哪里取?

网友L:
根据你的描述绘制,大致就是这么个原理可以作为参考。
至于程序,你可以自己先琢磨下。

楼主:
谢谢〈雨的印痕〉大师。我去接—下试试,然后琢磨琢磨程序。弄不出来再请教。

网友H:
引用 楼主:
3楼师兄情况是这样的,公司原来的卷帘门是以前师傅改成pLc控制的,现在门开启后下不来了,我拆下来无法复原了。我对pLc涉及较少。所以希望大家指导—下。让它恢复正常
这是你发表的吧
故障是:门开启后下不来了,这不是很简单的毛病吗?
结果拆下来无法复原了,不是胆肥是什么? 不能复原就乱来,有你吃苦的时候.
这么简单的故障,拆PLC就是属于吃多了.
先换二个继电器试试,如果你能清楚那个继电器管升,那个管降更简单.

网友M:
互相学习嘛,共同探讨

网友N(2015-09-16):
回复 网友L:
你好想问一下24V和  24G反过来接可以吗?

网友O:
怎么不把程序上传到电脑看看?

网友P:
就是一个电机正反转的电路,何必搞得那么神秘,还用了PLC,上网百度一下电机正反转,找个电路看看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