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24):
该变频用于木材旋切机上,用户报修时三无,检查刹车部分的逆变管对地短路,40A主保险烧断,外接刹车电阻也烧了。该机采用一体模块,其它电路正常,想局部修理。去掉模块的刹车相关引脚,外接一个25N120IGBT管,静态时刹车电阻没有电流流过,启动快退停止后,刹车管一旦导通就不能截止,也不敢长时间试机,估计原来 的就是这样坏。怀疑换的管质量不好,找个拆机的,也是一样故障,驱动AT350也换新了。不触发就正常,一旦触发就停不了。请大师们给指点下迷津。

网友A:
检查下电压检测电路,看下旁边的电解电容容量是否还有。。。

网友B:
一触发就停不了,那断电后,25N120IGBT击穿了吗?驱动AT350呢?

网友C:
关断IGBT必须给栅极加负电压或通过三极管接地,才能关断IGBT.

楼主:
谢谢上面各位的回复,后来找到驱动部分,强制AT350导通,发现25N120导通后是不能截止的,但脱机测量并没有问题,后来换成40T120终于修复。这个问题困绕了几天,因为之前用25N120代换成功过,但这次25N120都换两个了,还是那样,而且管子是从别的变频器拆机来的。如何鉴别管子的质量问题,看来学问深得很。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上面各位的回复,后来找到驱动部分,强制AT350导通,发现25N120导通后是不能截止的,但脱机测量并没有问题,后来换成40T120终于修复。这个问题困绕了几天,因为之前用25N120代换成功过,但这次25N120都换两个了,还是那样,而且管子是从别的变频器拆机来的。如何鉴别管子的质量问题,看来学问深得很。
这么说还是管子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