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伺服控制

楼主(2014-09-25):
左限位开关常闭点接在PLC输入点,程序里将限位开关的常闭接到特殊继电器Y0反转脉冲M8344。程序是先正向脉冲让伺服电机碰到左限位后再发反向脉冲返回原点,但是碰到左限位就停了,不能返回。把M8344屏闭掉就可以,请问是什么情况???

网友A:
用反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用反,伺服电机向左运动的时候我按住左限位开关是可以停止的。

网友B:
那是不是你的程序问题呢,将伺服调整到左极限,然后单独用条指令执行向右定位看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