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25):
大家家里的电风扇有没遇到过这种情况:某一天突然,里面的叶子不转了,但电机还在嗡嗡转动,还有就是当正前方有东西挡住风叶反转就没风了,这两种情况怎么处理?求指教~~谢谢~~

网友A:
单相电机堵转很容易把电机烧了。你这种情况,估计电机是坏了。需要换电机。另外这样的电机不转了,或者劲小,一边都是电容器的问题,或旋转轴承缺油。

网友B:
给风机轴加油就行了,要加透,多渗透点油进轴就是了

网友C:
多数是因为轴瓦缺油导致的,加油即可!没有机油的话,加点家里的芝麻油就行啊!

网友D:
电容坏了,再者就是线圈烧了一组

网友E:
         反转就没风了,往另外一个方向去了.

网友F:
如果你确定电机在转,扇叶固定螺钉松了

网友G:
也有可能电压不稳,特别实在农村,夏天电压常常非常低,而且很多小吊扇不是电容的是一种平衡棒加预紧弹簧的。

网友H:
嗡嗡转动的话你试着拨一下叶片看会不会自己转起来,如果是,绝对电容坏了,买一个3元钱换上就行。

参考我的风扇维修过程: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390636

网友I:
一出现这种情况,说明快O了

网友J:
电风扇的电机还在转,那就检查其他的元件了

网友K:
这个问题不用想,直接更换运转电容器就好了。

网友E:
   第二种情况,把那挡住风叶的东西拿走,或把风扇挪个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