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25):
请教各位高手怎样解决西门子PLCAI模块干扰问题?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各位高手怎样解决西门子PLCAI模块干扰问题?谢谢

严格按照西门子的模块手册上提供的方式,严格按照布线规范布线。

网友B:
处理这样的问题,首先要找到干扰源头,从源头治理其噪声发射强度。只在AI的端口做文章,事倍功半。费力不讨好。

网友C:
先要找到干扰源

网友D:
这种故障偶在工作中加过,是一套改性沥青生产设备,现场储罐使用的是雷达液位计,输出电流信号,可是控制监控界面显示的液位工艺人员说偏大,高大约40公分,而且随液位变化误差也变化,当时考虑是否是雷达液位计天线受油气干扰,后来用万用表查看现场与控制柜测电流信号不一致,最后在控制柜测加了隔离端子,问题解决。

楼主:
回复 网友D:

网友E:
现在的干扰真可怕

网友F:
首先应做好屏蔽和接地,在查干扰源。

网友G:
积累经验,严格按说明书做好电源、接地、隔离,如果都不行就加滤波程序。
总之,不难,只是很不麻烦。但干扰是普遍的,只是如何处理和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