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25):
客户有台加工中心,做了10多年了,系统不行了,经常报警,所以打算不要了。我看了下,他的电机和控制器都是西门子的应该还不错,我想,如果用国产的系统驱动西门子的电机和控制器不是很好么,不知是否能驱动呢。

网友A:
只要驱动器和电机是配套的就行,无所谓什么系统。

网友B:
你那西门子的电机需要的是什么信号,你要先确定下。

楼主:
由于对控制不是很熟悉,拍了个照,帮忙看看。

网友C:
可以实现,但是会很困难很复杂,原因是接口信号的定义和兼容性,

网友D:
呵呵;电机及驱动器配在一起是可以的;关键是你国产的系统的功能及其兼容性;

网友E:
你是要淘汰就得控制器?保留旧的电机是吗?如果是:

第一,把旧的电机铭牌数据拍照上传看看。因为西门子的伺服电机一般都是非标的,看看他是怎么个数据?了解下电机的等效模型和外机械特性的信息;

第二,要知道这个系统改造以后的目标(需求),知道它的控制工艺基本信息。

只有知道了这些,才好说,配国内的控制行,还是不行?

其实,应该选择原厂家的新型号系统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