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25):
请问谁调过这样的现场?变频器端主驱和从驱参数该如何设定?
形成于思毁于随
业精于勤荒于嬉

网友A:
所谓双驱是什么样子的?能在介绍的详细点吗?如果是电机双驱,是怎么驱动的?如果是两个变频器双驱,是怎么实现的?连接结构都不说,谁能猜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我没说清楚
是这样的  两个电机 分别由两个变频带  一个为主  一个为从  两电机功率一样
主变频通过电位器调速  同时输出一个模拟量信号给从驱动变频
从驱动变频接入电子尺
希望实现的功能是从驱动的电子尺变化和主驱动给的信号  应该有个累加的过程 从而确定从驱动变频器的频率
形成于思毁于随
业精于勤荒于嬉

网友A:
哦,这样的控制本身不难做,关键是变频器的参数不会设置吗?我理解,从驱动变频器有两个输入信号决定从驱动电机的转速,这两个信号输入变频器以后,在其内部做叠加运算就可以了。不是很简单吗?

网友B:
这样做会有误差,特别是模拟量传送和电子尺信号叠加,电子尺是反馈信号,叠加成负反馈形式。若负载稍有不同,会有很大的同步误差,可能满足不了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