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使用MODBUS与山东力创eda9033通讯地址的问题,程序里地址该怎么写

楼主(2014-09-25):
我想读取三相的电压和电流的数值,程序的起始地址是多少?
按照EDA9033的说明书,我的写的地址是40040,故障代码是3,接收超时
请大家帮忙一下,程序的地址怎么写?谢谢了

网友A:
ni 你这个要换算成10进制,40h应该是64,最后应该加1,所以应该写40065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行,还是报3

网友A:
回复 楼主:
应该就是40065的,还是报错的话就要检查下别的问题了

网友B:
你的参数COUNT为什么是6呢?

网友B:
再有你分配给库程序的地址是多少?如果从VB100作为数据,至少应从VW200开始吧?

网友A:
lz直接用modbus调试精灵先读取表试试吧,可以读上来再用plc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应该是准备去读6个数据吧,vb100开始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A:
附件为读取英威腾变频器数据的程序,lz对一下,这个确保是完整无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你的热心帮助

楼主:
回复 网友A:
各种方法都试过了,就是报3

网友C:
ABC三相分别是40065 66 67 的地址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谢谢你了,我再检查一下硬件

网友A:
回复 楼主:
也没帮上什么忙,呵呵

网友C:
回复 楼主:
硬件 是通讯方式要和程序里的一样,还有就是线PLC这边是3 8这个不能错 别的没什么了

网友D:
GND接上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上午测试了eda9033也没有问题,线肯定对的了,还是报故障3,真是没有办法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接上了,还是不行

网友A:
回复 楼主:
哦,你这个程序是不是每个周期都在执行啊!你在指令前面加个定时触发,200ms触发一次,直接周期型运行是有问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能联系到你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eda9033的使用说明书

楼主:
回复 网友A:
2、模块电量等寄存器(功能码03H)
表4:模块测量电量寄存器地址和通讯数据表(功能码03H,只读):
序号 电量符号 瞬时值地址 说明 参数类型及计算说明
1 Ua 0040H A相相电压 无符号数;值=DATA*U0*Ubb/10000;单位:V;
2 Ub 0041H B相相电压
3 Uc 0042H C相相电压
4 Ia 0043H A相电流 无符号数;值=DATA*I0*Ibb/10000;单位:A;
5 Ib 0044H B相电流
6 Ic 0045H C相电流
7 P 0046H 有功功率 补码方式数据;值=DATA*U0*Ubb*I0*Ibb*3/10000;
单位:W,Var;
8 Q 0047H 无功功率
9 S 0048H 视在功率 无符号数;值=DATA*U0*Ubb*I0*Ibb*3/10000;单位:VA;
10 PF 0049H 功率因数 补码方式数据;值=DATA/10000
11 004AH~004DH 保留
12 Pa 004EH A相有功功率 补码方式数据;值=DATA*U0*Ubb*I0*Ibb/10000;
单位:W;
13 Pb 004FH B相有功功率
14 Pc 0050H C相有功功率

网友A:
回复 楼主:
加我qq;295291075

网友E(2015-09-02):
你好 我也遇到了你同样的问题 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