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25):
例如:如果PLC和触摸屏之间进行沟通,整体应该要做些什么,除了用Wincc flexible把画面做好导进触摸屏、用STEP7进行PLC的硬件组态,程序导入PLC,除此之外,是不是还要用STEP7对触摸屏组态呀?具体触摸屏和plc之间怎么连接沟通呀?

网友A:
连线 通讯参数对了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谢谢大师指点了

网友B:
触摸屏编程软件中会有对要连接的PLC厂家、型号及参数等设置的。

网友C:
Wincc flexible中设置好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