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25):
各位大神!求关于plc控制伺服电机和步进电机的各种运算!例如 求电机走的长度 速度等等!!
新人一枚!大神求罩!

网友A:
电机转一圈需要多少脉冲这个是确定的,然后根据脉冲数量就能算出多少距离,脉冲的频率就能算出速度了。

网友B:
当伺服电机转一圈时行走的直线距离除以每转脉冲数便得到脉冲当量值。

网友C:
这个跟机械的设计有关,要先确定伺服转一圈多少个脉冲下手,

网友D:
这个电机一圈是电机轴周长,还是丝杠行走距离,如果有齿轮比呢怎么算

楼主:
回复 网友D:
比如你驱动器细分数1000也就是电机转一圈的脉冲就需要1000!假如你电机转两圈丝杆走一截就是齿轮比2;1!那就是说时走一截需要2000个脉冲!再假如你节距周长是20mm 2000÷20就是每走1mm需要的脉冲!这是楼主这几天自己领悟的!希望对你有用
新人一枚!大神求罩!

楼主:
回复 网友C:
伺服和驱动器一样可以自己该细分的吧!
新人一枚!大神求罩!

网友A:
引用 楼主:
伺服和驱动器一样可以自己该细分的吧!
步进叫细分,伺服是用电子齿轮比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A:
知道来谢谢啦
新人一枚!大神求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