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25):
用两个S7-200,CPU为226的PLC配置主从站通信,采用ppi协议,通信电缆采用DP电缆,电缆的两端头各焊接一个9针通信口。3对3,8对8,电缆的两端分别连接到CPU的PORT1位置。PC与CPU之间采用PPI-RS485编程电缆连接,编程软件采用V4.0 STEP 7 MicroWIN SP9。主站CPU地址为2,从站CPU地址为3,为什么在主站CPU的通信里面,只能搜寻到主站CPU的地址,搜寻不到从站CPU的地址。

网友A:
V4.0 STEP 7 MicroWIN SP9与PLC之间编程连接就是只能看到直接相连的。

网友B:
PPI不支持多主,系统不能有2个以上主站,另外检测你的接线方式和"DP头"上的开关是否在OFF状态,否则不通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1楼和2楼的,已经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