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与CP 243-1

楼主(2014-09-25):
请教大家  组态王与CP243-1或者ifix与CP243-1连接   上位机都是一台 那最多能连几个cp243-1 连接的数目由什么决定的,是上位机软件 还是以太网模块

网友A:
你的意思是你你有多外S7 200 组成的系统  哪你如将你的S7 200组网成一个系统 只用一个CP

楼主:
回复 网友A:
每个站是一个200带一个cp243-1 有22个这样的站  和一台上位机连

网友B:
22个站使用交换机级联后一起进入PC。

网友A:
回复 楼主:
22个这样子 怎以不用300呢 这么多

网友C:
普通的工业以太网可以连接254个站点。
当然是由上位机软件来决定连接的网络站点数了。
没遇到过组态软件有点数限制的版本吗?比如说试用版,体验版。
用正版软件吧,遇到问题可以联系软件商帮忙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