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25):
目标:通过PLC与温控表的通讯读取温控表的现在温度,设定目标温度。
第一次用到这个功能无从下手,手册看了还是不明白。
哪位大侠有这种范例发个我。谢谢了。
4257698@163.com

网友A:
用无协议通讯指令,OUTUP、INPUT指令发送和接收。

网友B(2020-05-23):
回复 网友A:
可以采用无协议的通讯吗!  我那个温控器好像支持无协议的通讯,就是温控器的自己的协议的。也可以采用的吗

网友C:
用E5CC温控无需程序,轻松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