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压供水变频器启动与停止

楼主(2014-09-25):
2台水泵1台变频器恒压供水。变频的启动信号用变频器接触器的辅助触点,有时候出现过流报警,
现想给电路简单改下,
停止的顺序为:1、变频器停止,2、接触器释放。
启动的顺序为:1、变频器启动,2、接触器吸合,
请教:这样改启动的时候会不会也报警???

网友A:
不明白你的意思

网友A:
过流报警和你的图中的启动先后顺序无关吧

网友B:
你得交代一下,那个变频器的接触器是在什么位置的?是变频器的电源输入端?还是变频器到电机的输出端?不论怎么讲,这样的控制都是有问题的。因为,接触器应该先动作,延时以后,变频器再启动才是合理的。

网友C:
接触器接在变频器的电源输入端上,启动时,接触器吸合5-10秒后变频器自动启动,停止时,变频器停止输出3-5秒后,接触器断开。

网友D:
用延时辅助触头

网友E:
过流应该检测电机运行情况,变频器加减速时间,已经是否前期选型正确。 对于这种问题首先增加加减速时间,其次检查机械。
通常情况下变频器输出接触器要先吸合再给变频器启动信号,停止反之。
如果先给启动信号再吸合变频器输出接触器 十有八九报过流故障,软件有缺陷变频器,后果非常严重直接报废。

网友F:
楼主这想法是错误的,主电路的接触器要先吸合,然后变频器再启动,这样才是正确的流程,按楼主的办法很容易就报过流故障,而且还极容易出问题,原先的控制方法是正确的,出现过流报警肯定是有问题,看看是什么原因,到底是加减速时间不合适还是容量小还是负载有问题,查一查吧。

网友G:
你的恒压控制是工频1台水泵+变频1台水泵的组合是吗?现在变频的出现过流故障你要解决这个问题是吗?如果是这样你主这样改能起到什么作用]

网友H:
一般变频前端不要加接触器,没必要的。

网友I:
接触器加在变频器下端,另外,启机时先吸接触器,停机时先停变频器,把握一个原则:通和断产生的大电流不要让变频器来承受,否则,质量硬的机器报警,质量不过硬的炸鸡

网友J:
回复 网友C:
你好,想请问一下这样设计的原理是什么,或是启停延迟的目的是干? 谢指教!

网友K:
启动的顺序应为接触器吸合变频器再启动。否则报过流

网友L:
画个正规的图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