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25):
如图,这个热电偶怎么接线啊?
我的理解是1接地线,不用管它(没接线座),2-3接电源,4-5接输出端,6-7接报警系统,8不管它,9-10接热电偶端子。
问题是我没有报警系统,也没有输出端。怎么弄呀?

网友A:
     4-5为输出端,控制加热器的通断.

网友A:
    4--5串联接到接触器的线圈回路中,接触器的常开主触头接电加热器,比如电加热棒/管.

网友B:
你都能理解了还不知怎么接?没有报警系统就不用接6,7。1楼说得很好,你说没有输出,你是怎么理解输出的???

网友C:
这不都对吗?没有输出设备,那你就光看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噢,这个样子!好的,我知道怎么弄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就是想问是不是要这样接,结果也没问清楚。还有一个疑问,那个报警系统是直接接声光报警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理解的输出,是热电偶的这个模块控制的线路,例如开关。我大概知道怎么接了,嘿嘿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的!谢谢前辈!

网友D:
认为就是为了那段文字广告。

网友E:
标示的很清楚啊!照图接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呵呵,下次把广告去掉!不好意思啊,我的问题,让前辈见笑了!

网友F:
大家都是从校门出来的,经验都是从无到有,积少成多,逐步提高的。

网友G:
是一个温度显示报警仪,也不见得就是热偶传感器,也有可能是热电阻,因此要查看说明书和操作设置,两线制的热电阻现场使用中也是有的,如果是热电偶那么就是正接正,负接负,然后再在界面上设置型号、测温范围和报警上下限以及是否动作触点输出。
如果仅仅是一个温度显示,没有报警和继电器输出,那么只设置热电偶型号和测温范围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E:
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感动啊,朋友之间贵在体谅和理解!谢谢!
其实我不懂这,老板要做东西,赶鸭子上架,我只能现学现卖。

网友A:
   看图,热电偶或热电阻可以接作输入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G:
思路突然就开阔了,谢谢前辈的指导!以前一直理解不了,原来模块自己已经设置好了!嘿嘿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这就接线测试去!

网友A:
    再看看说明书中的设置.

网友H:
报警端一般是继电器输出的,看你要怎么接都行,要怎么报警就要根据表的功能设置参数了

网友I:
9
10是接热电偶的

网友J:
图上不是标注出来了嘛
不对吗?

楼主:
回复 网友I:
嗯嗯,是的

网友A:
   热电偶接线是有分极性的.

网友K:
我理解的输出,是热电偶的这个模块控制的线路,例如开关。我大概知道怎么接了,嘿嘿

楼主:
回复 网友K:
我也知道怎么接啦,嘿嘿,现在的问题是,热电偶的反应时间好慢啦!没有温度仪表反应快,我想把热电偶的反应时间提升,该怎么弄呢?

网友L:
不知楼主用这个热电偶想干什么?

网友M:
温控表还是进口的好用些。但有些热电偶不好买,比如NTC型的(本人及供应商都找过),国产上限的只能达到80度,但进口的可以上200度。

网友N:
看图接线是不会错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