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25):
我要优化轨迹这条轨迹上的点需要整体往一个方向偏移几毫米,能不能整体动呢?

网友A(2014-11-10):
这个没有这个功能的,你可以自己试着做做啊,这是大课题了

网友B:
你就不能重新一下点位吗?

网友C:
大地坐标下动下不就行了

网友D(2014-12-22):
转换坐标系改位置点呗,很好改呀!

网友E(2015-07-22):
用基座标系就可以搞定了,先设定一个基座标,然后标定一下新的基座标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