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排版的电柜,望大家指点批评!!!

楼主(2014-09-25):
佛山

网友A:
我看可以,但是,伺服和变频产生的热量必须及时排出电柜外面,电柜顶上必须开不少于两个,直径不小于150mm的孔,用来安装排风扇,排风扇上端装设防水帽。否则开机时间一长就会有热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可以,但是,伺服和变频产生的热量必须及时排出电柜外面,电柜顶上必须开不少于两个,直径不小于150mm的孔,用来安装排风扇,排风扇上端装设防水帽。否则开机时间一长就会有热报警。
请问什么是防水帽? 热报警和防水帽的关系是?

网友B:
回复 楼主:
防水帽是防止滴水进柜子的,和热报警没什么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防水帽是防止滴水进柜子的,和热报警没什么关系
我百度查不到,能不能发张照片看看呢?

网友C:
你的元件图框是元件的实际尺寸吗?尽量接近实际尺寸,那样排版的实际效果更好。

网友D:
把伺服控制器和变频器装下端你看看怎样?才不会头重脚轻,感觉不稳重,排风散热孔是开在侧面的

网友E:
比较完美。感觉上端子排会不够用。

网友F:
没排过版 以后要学习学习 不然东的太少了

网友G:
建议不要安装排气扇和排气孔,安装电柜空调,变频器和伺服驱动器运行一年后,散热就会成问题了!!!

网友H:
感觉下面还有地方,可以把变频器放下面。一般重的大的都喜欢放下边,plc什么的控制放上面。

网友I:
光这么看布局,看不出问题。EMC的规则除了元件布局以外,更重要的是走线的规则和接线布线工艺。

楼上很有想法哟,赞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元件图框是元件的实际尺寸吗?尽量接近实际尺寸,那样排版的实际效果更好。
是的,这些都是查手册 按照实际尺寸比例画的。只是还没有排线槽

楼主:
引用 网友G:
建议不要安装排气扇和排气孔,安装电柜空调,变频器和伺服驱动器运行一年后,散热就会成问题了!!!
上空调费用增加太多

网友J:
        上实物图啊

网友K:
我也感觉重的东西不要放上面 空开 接触器 位置可以和变频器换下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上实物图啊
实物还没排

楼主:
回复 网友K:
考虑到散热问题,还有现场灰尘很大。下面又是进风口,时间长了。变频器上面的元器件都满是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H:
考虑到散热问题,还有现场灰尘很大。下面又是进风口,时间长了。变频器上面的元器件都满是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考虑到散热问题,还有现场灰尘很大。下面又是进风口,时间长了。变频器上面的元器件都满是灰了

网友L:
没看见换气散热啊!

楼主:
引用 网友L:
没看见换气散热啊!
给您看下电柜开孔图吗?

网友M:
变频器倒是可以找个单独的柜子放~

楼主:
引用 网友M:
变频器倒是可以找个单独的柜子放~
想过这问题,但是~~~ 这样感觉特别累赘

网友N:
还不错啊  线怎么往顶部进出啊

网友D:
回复 楼主:
一样的,你装在上面散热口在上,进风口在下面,这样有什么区别,当然你有钱也可以配用配电箱专用的空调

网友O:
1楼所言极是!

网友P:
没有这方面的实用经验,来看看各位的意见。

网友Q:
伺服的编码器线和电机线要过端子吗?整体布局来说问题不大的。22KW也不算大

网友R:
端子应该全在最下面!怎么不见总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R:
端子应该全在最下面!怎么不见总电源!
您是说断路器 还是 接线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