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该怎么写控制方案

楼主(2014-09-25):
各位好,我之前是做上下位程序的,但是方案还没写过,求大神指点下,像这种方案大致该怎么写,主要的步骤,或有写好的控制方案,可以发我参考参考,谢谢

网友A:
没有经验很难接手工程的吧,而且还是行政类项目投标?
没有预算要求的话,按需求组件系统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