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26):
小弟接修正弦变频器一台,上电即报HOC(瞬时过电流),不能复位,且查看母线电压,面板显示220V,实际有530V,测量母线电压信号,为1.47V。希望论坛的各位大大,这个变频器母线电压信号正常是多少V,基准电压分别是DSP哪个引脚,电压是多少V。该路的母线电压检测是通过8片1M欧姆的电阻,输入到LM353运放的2,3脚上,然后1脚输出到主板,不是变压器次级绕组,运放LM353已更换过。

网友A:
把电压检测回路的电容换了在看看,一般是2.7左右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该路的母线电压检测是通过8片1M欧姆的电阻,输入到LM353运放的2,3脚上,然后1脚输出到主板,不是变压器次级绕组,运放LM353已更换过。

网友B:
此故障与母线电压关系不大,380伏的电压整流滤波后接近530V,应该查电流检测电路。

网友C:
检查各路电压是否正常…特别正负十五伏…五伏……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电流检测信号在主板端子测得为-11.67V,插上两个互感器,也是一样!问了一个专修正弦的同行,他说电压都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C:
各点电压都正常~

网友C:
回复 楼主:
CPU或各检测基准电压是否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C:
1V跟2V基准电压都是正常的!

网友D:
回复 楼主:
可能是电压检测电路检测电压不准,先把电压显示搞好先。。在检测电路到CPU有没电阻,加一个100欧电位器调节为实际电压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