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26):
变压器绝缘状况的优劣和安全运行水平将直接影响整个电力系统的供电可靠性。在进行预防性试验中,着重检测与变压器是否受潮有关的几项数据,如绝缘电阻、吸收比、极化指数、介质损耗、绕组泄漏电流、油中微水分析等。那么,当检测到变压器的绝缘降低本体受潮时应该怎么处理呢?根据多年的经验,可采用离线和在线2种方法处理变压器受潮。

离线处理变压器干燥的方法是:加热升温和排潮,根据变压器容量大小和结构形式的不同而决定,现场进行变压器干燥时加热升温的方法,可采用油箱铁损或短路铁损及热油喷淋方法进行。排潮方法分为抽真空和不抽真空2种。但离线干燥处理易受现场条件限制,往往难以实施,停电时间较长,也易造成变压器绝缘的非正常老化。

  在线处理变压器受潮的方法是:利用变压器正常运行时产生的空载损耗和负载损耗作为变压器干燥处理的发热源,变压器绝缘纸中的水分逐步渗透到变压器油中,利用在线滤油装置除去变压器油中的水分,然后变压器油通过进口过滤器进入真空容器内,利用真空压力喷嘴作用将变压器油喷出,借用压力喷嘴喷出油膜中的气体和水蒸气转移到空气中的作用,从而完成绝缘油的脱气和脱水过程。净化后的油收集在容器底部,并经过滤芯过滤后重新注入变压器。操作过程中,应在回油过滤器的下部装设一个容器及相应的阀门,用来检测和排出气泡,以防止气体进入变压器。在线变压器本体受潮的处理方法,具有停电时间短、加热均匀、不易造成变压器绝缘损伤等特点,在安全措施充分到位的情况下,可以避免被处理变压器的瓦斯保护误动作。

网友A:
这个应当是由有资质或有经验的人员处理。

网友B:
这个一般人员都不敢轻易操作的

网友C:
现在是干式的,

网友D:
看到标题不懂楼主要讲什么,再看文章,还是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