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26):
请教各位高手帮忙分析一下影响螺旋计量秤计量不准的因数。谢谢

网友A:
楼主应该把问题叙述的详细一点,这样才有针对性。

网友B:
你这个问题也太广了吧,旋转计量称太多了。
我也是搞秤的,楼主可以把问题说的详细些,大家共同学习交流。

网友C:
计量不准,可能是料填满率波动,也可能是送料速度发生了变化,或者螺旋杆与料筒之间的间隙过大导致存料严重。

网友D:
   应该是动态计量吧?
   设置控制有变化.有PID吗?

网友A:
偶厂的料斗的计量称常常出现突变,工艺人员就是称不准,偶到现场查看,发现料仓里的固体颗粒有的成团,有的成大疙瘩,这种现象根本无法做到重量线性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