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26):
TP177的屏
两个通讯芯片。一个VP1176,一个SN75176
查资料两个芯片是一样的
现在VP1176坏了
可以用75176代替吧?

网友A:
如果引脚一样,并且电压值范围一致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B:
可以替代,不过VP1176属于工业品级别,工作温度范围-40到85度,sn75176属于民用品级别

楼主:
换好了,没有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