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26):
请问威纶通触摸屏中PLC类型选项有Allen-Bradley EtherNet/IP (CompactLogix)和Allen-Bradley EtherNet/IP (CompactLogix) Free tag names两种,这个有什么区别吗?对于PLC是不是都就可以选择啊?

楼主:
还有就是老AB PLC和现在的通讯驱动是不是有区别啊,选老的型号,是不是连接不上新型号的PLC

网友A(2015-01-13):
Allen-Bradley EtherNet/IP (CompactLogix)我就知道选这个

网友B(2020-11-25):
Allen-Bradley EtherNet/IP (CompactLogix) Free tag names  选这个然后上传你导出的 标签表(CSV)格式的  楼上说的不对 我照楼上说的弄半天没弄成

网友C(2022-03-25):
有选型手册的,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