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26):
如题,记录时间单位为秒

网友A:
带记录笔的
数字的

网友B:
用示波器配合数字存储记录仪进行记录,如:无纸记录仪。

网友C:
示波器长时间记录的扫描波形,时间单位是变化的,时间长了就压缩,所以到你结束时,要看总时间长度才能确定它的横轴坐标单位。

网友D:
无纸记录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