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路分析

楼主(2014-09-26):
我有一块4~20mA输入的PLC板子,通道坏了,下面是简图。测量通道故障的PLC板子的 AB端电阻是6M欧姆,另外一块是测试时,万用表的数字是从0慢慢增长知道OL,超量程。请问是怎么回事?6M欧姆的是TVS坏了?两块都是TVS烧毁了吗?

网友A:
对换下表笔测还是6欧就是TVS坏了,它是属于击穿了并联了30R0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个是6兆欧姆,另一个是慢慢增大,直到超量程

网友B:
电流量一定会通过电阻转化为电压量的。后面都是运放增大驱动电流

网友C:
TVS过压保护双向二极管可用摇表和数字万用表测出好坏,好的TVS过压保护值应在36V左右。

楼主:
没有损坏的板子测得的AB两端测得电阻是30.2欧姆。6M欧姆和超量程的是怀疑损坏的两个板子,请问能够推断是哪个元件坏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电阻开路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有损坏的板子测得的AB两端测得电阻是30.2欧姆。6M欧姆和超量程的是怀疑损坏的两个板子,请问能够推断是哪个元件坏了?
那么电阻可确认是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问什么电阻坏了,一个能测量到电阻是6M,另一个确实超量程呢?

网友D:
30欧姆电阻坏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问什么电阻坏了,一个能测量到电阻是6M,另一个确实超量程呢?
   电流输入的输入电阻很小的,就是那个AB之间的那个电阻坏啦。

楼主:
回复 网友D:
按说应该TVS起保护作用的,应该是TVS损坏啊,怎么是电阻坏了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按说应该TVS起保护作用的,应该是TVS损坏啊,怎么是电阻坏了呢?
   你确认TVS没坏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就是确认不了哪个坏啊?假设TVS被烧坏,是不是测量的电阻也有可能达到6M左右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就是确认不了哪个坏啊?假设TVS被烧坏,是不是测量的电阻也有可能达到6M左右啊?
   6M?在线测量?
   6M是坏了.不在它的大小,坏了就是坏了.
   TVS是什么规格?

楼主:
回复 网友D:
TVS我没法得知相关参数,它的标识是 ST VU C N GP813,是意法半导体的logo,但我从官网上没有查出这个型号,但我测量发现TVS应该为双的。

网友B:
回复 楼主:
不是一定可以保护。